电工电气
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7-05-11):
大家好,我需要一个电路,用一个不带自锁的按钮控制电源的输出,需要是按一下按钮电源输出,再按一下,停止电源输出,如此反复,达到控制的目的.
条件是只用一个不自锁按钮和若干中间继电器.
请大家帮帮忙,帮助设计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好久了啊,你搜一下吧!

楼主:
我看了一下,都是用自锁的按钮来控制的,可是现在的条件是用一个不自锁的按钮控制,请大家帮帮忙,我不知道这个电路怎么实现,能不能时间, (外加只有中间继电器)

楼主:
我看了一下,都是用自锁的按钮来控制的,可是现在的条件是只用一个不自锁的按钮控制(条件所限).请大家帮帮忙,我不知道这个电路怎么实现,能不能实现 (外加只有中间继电器)

网友B:
用单按钮控制电路就行了.

网友B:
用单按钮控制电路就行了.你有邮箱吗?我发CAD图给你.

楼主:
我的邮箱:wdc10000001@sina.com
谢谢!

网友C:
以前讨论过啊!就是二十年前家里用的拉线灯一个道理啊!

网友D:
这两个图都有是启动后不能停了,KA2永远不能吸合的

网友E:
同意冷枫意见

网友F:
支持,
上图可以实现单按钮控制的.
只是这个题目太老了

网友G:
上面的那个图好熟悉,呵呵~~~单按钮起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