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40参数设置

楼主(2007-05-11):
   MM440  2.2KW变频器 要求在电源瞬间断电又送电后,变频器继续工作。设置参数1210(自动再启动)为6,1200(捕捉再启动)为6,P705为9(故障确定),将端子9和16短接(或16和28)后电源断电在BOP未变黑前又送电,变频器确未转动。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2009-04-17):
正转6和9还要维持通

网友B(2009-05-31):
使用MM440变频器如何调试不同电机使其同步运行?具体参数如何设置?(一台MM440变频器对一台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