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5-11):
我用的是ZK-3C型号的张力控制器,输出的是0--24V直流电,但是现在它只能输出到9V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带载测试的,您可以取消负载后检查。

楼主:
难到没有什么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B(2008-08-14):
不知你问题解决没有,如有问题请联系www.keligs.com

网友C(2011-06-09):
我用的是SD-C型恒转矩张力控制器,负载是磁粉制动器,制动器是好的,张力调不下来(正常在0-3.5之间,现在只能在1.8-3.5之间调。那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张力控制器坏了

网友C:
SD-C型恒转矩张力控制器是哪个厂家的?可以用哪个厂家的替换(输出45V直流,输入45V交流

网友D:
一定要带载,线圈在线输出满功率时是24V,上面的表显示的是电流取样得来的,不准确!

网友E:
张力板上有三个小电位器。你试调一下。如果不行,把这三个电位器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