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教:0~10mA、4~20mA、0~5VDC 0~10VDC 传输信号时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07-05-11):
0~10mA、4~20mA、0~5VDC 0~10VDC 传输信号时各有什么特点?
共模干扰、串模干扰的主要特性是?工业上是怎么解决的?
PS:我是新手 接触这个行业1周不到,原来也不是学这个的,太多的术语概念看的头都大了 希望前辈多帮助。

网友A:
4--20mA在工业级控制中最常用,相对来说抗干扰能力最强。因为是电流输出,需要一定的功率,而一般的干扰功率很小,很难对这种传输造成干扰。电压传输一般应用在电子产品中,优点是消耗功率低,当然抗干扰能力就差。共模干扰、串模干扰的主要特性是都是沿着电源线或者信号线辐射到各个相关器件,使用低通滤波器是抑制高频干扰的常用方法,低频的?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呵呵。

网友B:
再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