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同步振动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7-05-11):
 一种泡棉异型切割机,依靠带锯的高速往复运动切割泡棉,带锯长2200mm,宽3mm,厚0.5mm,带锯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边的“振刀头”上,两个振刀头同步高速往复振动——
同步:频率相同且任意时刻相对于原点的位移相同,这样才不会拉断或挤断刀;
高速:振动频率50Hz,振幅40-50毫米;
——请问用怎样的机构可实现这样的运动?
之前试过两种方案:一是龙门+钢丝绳传动的结构:一条钢丝绳绕过固定龙门架上的滑轮把两边的振动头连接起来,用曲柄连杆驱动。可以完全同步,弊端是滑轮处的钢丝绳由于高速往复,频繁的形变、挤压,很快断裂;二是用两个伺服电机驱动,一个脉冲发生器发同样的脉冲指令给这两个伺服,弊端是不能完全同步,有时仍然会断刀。
听说澳大利亚的进口机分别用两个异步电机驱动振动头,里面好像有什么液压伺服机构,性能非常好,每分钟2880转,振幅有46毫米,且完全同步。苦于自己对机械是个外行,所以想请各位帮帮忙,能否提供些思路?谢谢了!

网友A:
木工带锯就可以。整个锯条焊成一个圈。

楼主:
您说的是循环刀吗?这种结构有些难点没想通,另外这种循环刀不能360度无限制转动,所以还是考虑振刀。谢谢回复!

网友B:
上下各放一个特制的振动激励器,同步振动。

楼主:
to  亦云人云:能否麻烦前辈告知是怎样的激励器?应该去哪儿找?万分感谢!

网友B:
可否考虑用电动式振动台,音圈电机的原理。
请搜“电动式振动台”“音圈电机”
若是产品,值得根据原理自行研发结构。

楼主:
谢谢前辈!您的建议很有启发!这种思路非常值得一试!万分感谢!

网友C:
能六个联系方式吗,希望能和你探讨。
qq:56656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