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EH系列PLC,两个信号的高电平时间比较能实现吗?

楼主(2007-05-11):
大家好:我是新新手!想对几路信号作处理!
有三个信号按顺序上电,第一、二个信号出现上升沿就计时,当第三个型号出现上升沿时,对第一、二个信号的高电平时间进行比较!这种功能要求能实现吗? 多谢大家的帮助!!!!!实在很急!!!!!!

楼主:
有在线的高手能快点回复吗?多谢多谢!!!!!!1

楼主:
我用的是DVP64EH00T,

网友A:
分别启动计数器
时间精度多少

网友A:
最低10毫秒脉冲精度
比较计数器数值可得

楼主:
能不能再具体点!1ms可以,10ms太慢了!

楼主:
能给一下程序吗? 多谢多谢!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产生脉冲触发计数器,再比较计数器数量。精度取决于定时器的时钟脉冲,1ms、10ms、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