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问题

楼主(2007-05-11):
如何实现IFIX远程写操作,本地机和远程机如何设置?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A:
dde、opc方式都可以。

网友B(2007-06-24):
在远程机里设置对方节点(配置NETWORK),hosts文件里加入一行 “IP 节点”,两台机必须有狗,那么在远程机里就会多一个节点(对方节点),在图里创建一个链接,链接到对方需要修改的点,不就可以写了,QQ729168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