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三菱PLC -A2N用什么编程软件和什么编程电缆

楼主(2007-05-11):
现在有一个三菱PLC 型号为A2N想读取原程序,进行改造,请问各位高手,编程软件名字叫什么?编程电缆叫什么名字?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软件 电缆我们都有的
需要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网友B:
编程软件可以下载。找找看,应该可以找到。我们生产多中PLC的编程电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