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变频调速后记——今日看法

楼主(2007-05-11):
刚出差回来,便急匆匆地来到工控网,给大家讲述一下调试情况。还请大家勇跃发表意见,谢谢。
引风机额定转速1480r/min,标配37KW电机,由4极37KW三相异步电机直连轴连接拖动,在50HZ时由于作为干燥作用的风量不够,因此厂家要求电机提速,于是变频器给定频率上调到55HZ,电机转速达到1640r/min,电流44A,小于电机额定电流75A,此时厂家表示风量达到生产要求量。运行24小时后,电机正常,风机正常。
长期这样运行的话,对电机轴承和风机叶轮是否会有不良影响?
欢迎大家前来讨论!
欢迎大家前来讨论!

网友A:
电气没有问题,只是频率提高后,输出电压也可能升高,不过一般均在耐压范围内。机械部分应该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当今世界大家都对经济型情有独钟,讲究够用就可以,所以,速度提高后,机械部分可能要承受不了,但短期内不一定反映出来。

网友B:
无不良影响,不用说运行24小时,即使240小时也没问题。
我们的一台风机,情况与你一样,本周打算提到60Hz。

网友C:
  电器上是没问题的,象ZHXL说的电压也可能升高是不对的,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幅值最大也就是电网电压的幅值,不会因为耐压而出现问题的.机械部分理论上说是超过了设计的,但是你超出的太少了,仅仅10%,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要是100H就不好说了.

楼主:
看样子没问题,那就推广这种用法喽

网友A:
模拟量说的是对的,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是受输入电压限制的,最大输出不会超过输入电压。但输出的谐波电压有可能很高。
如果你的项目已经木已成舟,在现场采用上面的措施以改进设计的不足是可以的,但在设计阶段,还是应该按照额定设计的。任何产品都有其额定容量,超过额定容量后,不是不能运行,而是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超过规定的设计会有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我认为不值得推广。我们国产的东西,好多是在这种一次次的侥幸后变得质量越来越差,今天你55hz,明天他60,后天他70,终有一天,会有人吃亏的。有时候产品的过额定能力,是为事故情况留存的余量,如果你在设计时就把他吃掉了,事故时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B:
本人有不同的看法。
1、超频运行,仅仅是一种挽救措施,没办法的办法,正常情况下不可取,更谈不上推广。
2、对于风机来说,一般情况下,风机超频运行,问题不大。同一型号的风机,厂方为适应不同的风压及风量,将其设计成多种不同的速度,只要风机超频后的速度并未达到设计极限值,风机的轴承、机械强度完全可以承受。
3、对于电机来说,超频后的速度最好控制在60Hz内,最多不得超过70Hz,速度过高,电机的轴承受不了。并且电机超频后的电流需严格控制在额定值内。

网友D:
楼上注意: 楼主的电机 1480R/MIN,转速不高,普通轴承在3000转都没问题.
对于4极电机,调速在3000转,大约100HZ没大问题,轴承受得了.

网友E:
用改变传动比的方法降低电机转速,使电机运行在工频50HZ为好!

网友B:
普通轴承不用说3000转,即使10000转也可承受,但电机的轴承不仅仅与极限速度有关,而且还与转子的平衡有密切的关系。转子的平衡程度直接影响轴承寿命。
4极电机的转子是按1440转/分设计制造的。平衡程度并非十分高,若把它提速到3000转,有可能由于转子的残余不平衡,使电机产生震动,由此将影响轴承的寿命。
因此,为稳妥起见,电机的超频幅度应尽量控制在10%的范围内。

网友F:
ZHXL根本对变频器的原理不懂,怎可能升压,一般输出电压最高不超过输入电压,只有半桶水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半桶水已经够客气的了。
不过如果采用v/f控制的话,变频器输出在0到输入电压之间确实是可以根据频率调节的。变频器的输出是有谐波电压的,而且这个电压会高于最大输入电压。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G(2009-04-23):
我们客户用2极电机30赫兹运行,很难調

网友H:
没有问题....但是电机轴承寿命会短....短到什么时候没有标准....我经常为了工艺常弄到60HZ运行一年多了没有问题.....条件是电流非常低,如果满栽就不保证了....

网友I:
改用两级电机试试啦!这样应该可以的

网友J:
谢谢楼上各位的发言,学习一下。

网友K:
提高到60HZ是没问题的,我厂的大冲床,我全部用变频器调速,最高调到80HZ都运行有5年了,从没一个电机损坏.已有20台用了变频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