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实际用过的485通讯线最长多少米?

楼主(2007-05-11):
我有个小系统这样行不行~~~

上位机离现场200米,现场有一个s7-226。

在上位机的232com口上插一个232-485转换器,然后在485端接一个2芯屏蔽线,引出200余米接到现场的226

请教这样可行吗??如果再长些,屏蔽线到400米可以吗?

网友A:
通过RS485的方式通讯,我实际用到过2KM了.按理论只这是不行地,需要加中继的.不过有一点敢肯定:400M没问题.

网友B:
不加中继,900米,"232com口上插一个232-485转换器"
那东西不可靠

网友C:
理论上RS232 为15米,RS485 为1000米。

不会,学习!

网友:
RS485最远1200m,加485中继器可以达到9600m

网友D:
我们的RS485专用电缆(型号规格:ASTP-120Ω one pair 18 AWG)在9600bps时,无中继传输距离达到了19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