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什么是40型材

楼主(2007-05-11):
今天听见别人说40型材什么的.这里4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我知道铝合金型材的型号意义.窗型材型号指窗体作好后,外框和墙体结合面的实际宽度,如70型材,指窗外框与墙结合面宽度为70毫米,90型材依次类推.
你说的40型材,指好像是指宽度.

楼主:
原来是接触处的宽度啊,我还以为是根据制作材质分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