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电机的电容配置

楼主(2007-05-11):
我有台单向电机,250W,220V/50HZ,一家电机厂给我们配的是30μF,另一家是15μF,我不懂,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单相分相电机电容器的容量可以用经验公式C=35000I/2PUfcos&算出
I=250W/220V=1.2A
C=35000x1.2/2x1x50x220X0.8=24uf
可以选择350V30uf的电容

网友A:
电容的大小可以根据启动转距增加减小

网友B:
是单相电机,不是单向
电扇里是有个大块电容,
呵呵,谢高人指点

网友B:
请问高人申云涛:参数P是什么东东?

网友C:
 这要分  分相还是运转的.分相不常用.
运转式如下.
运转C1=120000I/2*P*f*U*COS&(UF)
  起动C2=(1.5--2.5)C1(UF)
上式中I为机电流.P为级数.f.频率 U机电压.COS&为机功率因数.运行的用聚苯乙烯薄膜CBB60或61型.耐压易>2~2.3倍工作电压
   起动耐压>1.42工作电压就可以啦.
实际工作中.起动CD60差100/200UF没问题的!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2998
  15微 差不多的,,这应视楼主机的具体情况吧

网友B:
35000I/2PUfcos&计算不对嘛不是24uf,而是2.4uf
写的含糊,是 35000I/(2PUfcos&)  ?
有没有括号呢?

网友A:
关于昨天的数字指正35000*I,应该是350000*I,一时疏忽请见谅!
参数P是电机的极对数
常师傅的分解很正确,不知道转载的数字错了应该是120000*I
不然也会出错的

谢谢楼上的提醒

                                  学习无止境

网友A:
首先谢谢楼上的提醒:
关于指正昨天由于疏忽C=350000*I/2*P*U*f*cos&
p是电动机的极对数.
常师傅分解的很正确,昨天我没把电容运转的公式写上因为时间关系
应该是C1=120000*I/2*P*U*f*cos&
不然要出大错误了
              学习无止境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你的提醒是对的.原引本本落了个零.呵呵,不细心的错误.抱歉.对不住大家了.不好意思
  你源引的那个式子.只能适合于分相电机,对运转是不适用的哈
另你计算电流的方法也是有出入的.祥请见有关教材
  你说的节能卷法,.正弦绕法吧,
   十几年前姜工等已以有论述且多年效果也不错.分为延边及角套星.绕法个人觉似繁琐.但效果好..尽量使旋转磁场波形接近正弦.减少相关谐波损耗/毕竟卷线的电工不多.且生手亦不易计算操作..

   也见过另一种正弦绕法,,只近年搞过几台,未对效果.追踪探究.不敢忘言.只记得但其与同机座相比是省线的

网友D:
学习学习了!谢谢大家分享,呵.原来还有这么个公式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长了知识了,一般此电机最小噪声能做到多少dB(声压级),S1工作制一般采用等绕组的还是主、副绕组比较好?

网友E:
谢谢,收藏了!!!!!!!!!!!!!!!!

蓑草连天:

网友:
 看了上面的内容收获了不少,可是还有一点不明白,那个电机因数就是cos&的数值是怎么确定的?请各位不吝赐教.

蓑草连天:

网友:
   还想问一个问题电机的显极接法和隐极接法怎么理解?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周土根在 2007-5-22 16:37: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大侠,我长了知识了,一般此电机最小噪声能做到多少dB(声压级),S1工作制一般采用等绕组的还是主… -------------------------------------------------------------------------------------------- 噪声有国标的
做单相绕组的话,最好是主副正弦了,不过,要求不严,条件又可以的话,也可以采用其它低成本型式.参考了,朋友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蓑草连天在 2007-5-31 16:06:00 发表的内容:
   看了上面的内容收获了不少,可是还有一点不明白,那个电机因数就是cos&的数值是怎么确定的?请各位…
--------------------------------------------------------------------------------------------
功率因数是实测输入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呵呵,没啥疑问吧,详请查书

网友F(2009-12-13):
单向电机的接线图那个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