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求助

楼主(2007-05-11):
版主大哥,我最近在做一步进电机驱动电路,使用单片机+D/A+L6506+L6203构成.要求具要有静止时绕组半流方式.我想通过将D/A的参考电压减半的方式实现,但想了许久也搞出个合适的电路,麻烦指点指点.

网友A:
有单片机,电流参考值一定是片儿机给,换相速度也是由片儿机读输入频率然后再给出,既然如此,电流,速度,片儿机全知道啊,静止还是半流不就水到渠成了。

再想不通,就去看看“阿修罗的眼泪”近期发的主题帖子,有相应的讨论,方案与楼主的也很接近。

网友B:
如波恩言, 如果没有其它要求的话,"D/A的参考电压减半的方式实现"比较方便, 根本不用改电路, 改程序就可搞定。

网友B:
“想了许久也搞出个合适的电路,麻烦指点指点.”, 具体哪个部份有困难, 说清楚点

网友B:
你确实有困难,又找不到人帮的话, 打电话给我.
0750-3130183 找陈文纪.
我刚做完相关的设计.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的师兄,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我正在用万用板搭电路,采用软件的方法使禁止电流减半.

楼主:
如果确实遇到麻烦,那我只好打搅波恩兄了哈.

网友A:
其实“阿修罗的眼泪”已经很有经验了,千万别怠慢了人家的热心。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和陈文纪师兄,我上工控论坛不久,没想到有如此热心的人,再次谢谢了哈.

网友A:
不必客气,有空多来“坐坐”,带着你的问题或经验,就是对论坛的贡献。

楼主:
呵呵,报告一下我的结果.D/A太贵,所以还是采用“阿修罗的眼泪”兄的方法,小改了一下.低通滤波后接一电压跟随器提高负载能力,以免接L6506的REF后电压被拉下来.下一步我打算用LM317输出可调整的电压接一CMOS芯片(CD4010)的电源端,PWM信号经CD4010输出,PWM输出高的时候CD4010的输出电压可基本达到其电源电压.调整LM317的输出便可调整PWM的最高输出电压,从而控制电机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A:
楼主不就是要做到静止半流控制的目的吗?如果不想搞细分驱动,完全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实现半流参考,一个数字量输出,配合必要的分压,就足以搞定,再想想?!

楼主:
非也,我既要细分也要半流和全流的功能,细分从2-64,电流输出从1A到4A/相可选.我所困惑的半流方式是指硬件半流,无软件参与.老师若有空可看看一些用CPLD做的驱动器,大部分都是硬件半流.当然,如果用单片机的话也没必要那样搞了.

楼主:
"我所困惑的半流方式是指硬件半流,无软件参与.",这句话错了,应该是"软件参与的很少"

网友B:
"我既要细分也要半流和全流的功能,细分从2-64,电流输出从1A到4A/相可选"
不知道你说的从1A到4A可选是指外部用拔码开关来选,还是程序上选?

我个人的意思跟波恩差不多, 如果实现这些功能的话, 不需要这么麻烦烦.  半流和全流在设PWM输出时可以搞定, 细分也一样, 至于相电流,  完全可以靠调节相电流采样后的放大倍数来轻松调节.

不过还是支持你按你的想法去弄, 一定会有收获的, 到时也放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看了你说的,"低通滤波后接一电压跟随器提高负载能力,以免接L6506的REF后电压被拉下来", 我也学到了, 哈哈.

     说说你的电压跟随器的型号, 我也弄个来试试.

楼主:
哦,电压跟随器是用运放LM358.相电流/全流/细分 选择都是用外部拨码开关实现.

楼主:
还有那个TTL电平转COMS的芯片不是CD4010,是CD4504.

楼主:
至于麻烦与否,在下认为得在速度,精度与价格之间权衡.全部用软件实现恐怕响应频率得降下来了.我用的是8位的单片机STC12C5410,主要是性价比高.如果用CPLD设计状态机的话起码得20多一个的CPLD才可以.32位的ARM7,如LPC2131,可以用A/D反馈的方式去搞,但是价格高,抗干扰能力没有5V的51强.

网友B:
"全部用软件实现恐怕响应频率得降下来了"
事实上确实如此, 看你如何权衡而已.
不过, 有一个改善响应频率的方法, 就是用汇编语言去编写程序, 编得好的话, 响应速度会大大提高(相对C来说).

我一直是用LM358做相电流采样的放大的, 但却没有想到用它去做电压跟随器, 哈哈......

照你上面的意思, 最大相电流调节, 你是想通过拔码开关+LM317纯硬件实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控制器中应该没有相电流采样和恒流环节的吧?  但你上面又说用到L6506, L6506就是恒流斩波的, 那我就是有晕了:  你LM317虽然可以改变COMS的电源电压, 但并不能改变电流啊, 你有L6506的斩波的话, 只要REF引脚的电压没变化, 相电流是不随COMS的电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恒流). 你觉得可以达到调节最大相电流的效果吗?

网友A:
“抗干扰能力没有5V的51强”,认为高压(5V)逻辑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一定强于低压(3.3V或更低)的,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误解。

楼主:
 阿修罗的眼泪兄,是这样的,你采样的是电流,我是用电压对比的方式.L6203的电压反馈端接一反馈电阻到地,同时接到L6503电压比较器的一端,电压比较器的另一端接PWM输出的电压信号.L6203的最大相电流等于PWM电压/反馈电阻.调节CMOS的供电电压就能调节PWM输出的摆幅.我对你的电流采样方式很感兴趣,能不能发给我参考参考.

楼主:
认为高压(5V)逻辑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一定强于低压(3.3V或更低)的,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误解---还请波恩老师说详细点.

网友B:
"L6203的电压反馈端接一反馈电阻到地,同时接到L6503电压比较器的一端,电压比较器的另一端接PWM输出的电压信号" ,
如果你上面说的L6503只是个笔误, 你想说的就是L6506的话, 那么, 我的电流采样方式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

如你说的"电压反馈端"是指SENSE脚的话, 那么你错了,那不是什么电压反馈端, 你说它是"电流感应端"倒是很合适. 它提供输出电压(相电压)流到地的一个通道,  一般的用法是接一个采样电阻再接地, 如果不需要进行电流采样的话, SENSE脚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我细想了一下, 我们之间只是理解上有一点差异, 实际上是一样的.    从"L6203的最大相电流等于PWM电压/反馈电阻"就可以看出,  只是你这样的用法我不赞同, 原来你用LM317+COMS, 是去调节L6506的REF电压值, 也就是参考电压值,对吧?????  你不觉得这样很浪费吗?     在采样电流端(也就是你说的电压感应端)加个LM358再接L6506的Vsense脚, 用拔码开关调节LM358的放大倍数, 不是更简单有效吗?

网友B:
上段话是我发的......

网友B:
    哈哈, 一段用COMS都是用到驱动输出那,   你却用到做参考电压上.......  非常的不合理,    我想了很久才想到你原来是这么用的.........

网友B:
以上"一段"笔误, 应是"一般".  系统出问题了, 反应慢, 老打错.

网友B:
   而且你这种用法还有一个问题: L6506的Vsense脚最高只认2.5V,  而你又要"电流输出从1A到4A/相可选", 那么你1A对应的最高Vsense在0.6V左右, 即PWM占空比只有10%多点,  而这样的占空比内, 你还要进行很多的细分,那你的PWM分辩率必须得很高, 在计数频率一定的情况下, PWM分辨率跟PWM输出频率是成反比的.  而作为REF的参考电压, 又要求你的PWM频率不能太低.

网友B:
    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细分你是想通过我上面说的PWM来实现, 还是怎么实现的?    你具体说说

楼主:
不会哦,我得好好看看L6506的DATASHEET.

网友B:
"不会哦"
哪不会啊,  我见你这么用, 应该也是了解L6506的用法的啊, 只是LM317+CMOS TO  REF  不合理而已.

网友B:
LM317+CMOS 直接做驱动输出, 在步进开环PWM控制时, 倒是很合适.

楼主:
真还是-0.3到3V.哎,幸好板子还没焊上.谢谢两位大师了哈.还有,我正式的板子不是用的PWM.而是用TLC7225,尽管有点浪费,但是价格还可以.17 RMB.

网友B:
    先做着吧,不要怕出问题,只有肯做, 就一定会有进步的. 我个人觉得搞技术, 出来的东西水平怎样, 完全在于你付出多少.
    有什么结果发出来, 让我也沾点光, 学习下.

楼主:
好嘛,可能要个把月,我手里的活比较多.抽不出太多时间来.

网友C(2010-01-24):
要注意你的产品的定位。

若PWM_DAC, 则电流过零易有跳动, 处理不好低端应用。

           真正D/A 会好一点,

 standy current最好通过软件实现,只是查表后处理一下,也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