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更换执行机构如何接线

楼主(2007-05-11):
电厂给水系统原来采用DKZ执行机构,现需要换Q型带伺放执行机构,接受4-20mA信号该怎样接线?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看说明书。

网友B:
对,多看说明书

网友C(2007-07-16):
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D:
说明书
4-20mA输入 4-20mA输出,地线,电源线
就这些吧

网友E:
看说明书,另外手操器或DCS输出信号也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