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接入dcs 后电流突然变大

楼主(2007-05-11):
各位大虾,我在现场调试时遇到一非常棘手的问题。希望各路高手帮忙分析,找出问题原因所在,提出解决方法。
问题描述:
信号类型:4-20ma 模拟量信号,信号源,一电机电流,通过一马达控制器送出。
现象:
在未接入我门的DCS系统时,4-20ma 很正常,接入dcs 后电流突然变的很大,有50ma多。用万用表量,信号正断对地有12V电压。

个人分析:系统已经接地,效果很好,接地电阻为.25欧姆。按理来说,信号线对地应该量不到电压。并且我量了我们系统的其他模拟量信号,对地都两不到电压。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很急,可以直接回我:tel:15301431686

网友A:
断开信号与DCS之间的连接,分别测量信号端信号和DCS接口端的电压等参数,判断原因是否因为DCS端的问题。

网友B:
DCS与输入信号是否有电源冲突?

网友C:
电流变送器输出的4~20mA的0V端子与DCS IO的0V端子没有等电位连接.

不会,学习!

网友:
可以试试,隔离器

网友D:
电流变送器是四线制的,是不是接到DCS的电源端了?

网友E:
  要检查一下DCS输入的4-20mA信号是有源型的还是无源型的。
 1、如果是有源的,可能电流变送器输出的4~20mA的0V端子与DCS IO的0V端子没有等电位连接。需要在其中接一个4-20mA电流环路隔离器,型号:ISO 4-20mA

2、电流变送器输出有源的4-20mA信号,而DCS接受无源的4-20mA信号。实际上是一个将有源的4-20mA信号转换成无源输出的过程。可以接一个两线制4-20mA隔离调理器,型号:ISO 4-20mA-P,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id=115

网友E(2008-02-25):
有源信号隔离放大器和两线制传感器信号隔离配电器接线参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