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最近总是显示流量是0或者0.1几问题

楼主(2007-05-11):
    我这里有个温州出的电磁流量计,测量介质是水,已经正常工作五六年了,不过最近总是显示流量是0或者0.1几,其实是有液体流动的,从新上电后能正常工作20多分钟,然后瞬时流量波形图就开始大幅度波动,波动大约十多分钟,就显示0或0点几.重复的几次都是这样!!!

请教各位大虾,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敏感元件出问题了!

楼主(2007-06-12):
人才都哪去了?

网友B:
坏了,要是单听说现象就知道所有的问题,那不是人才,是神仙了,感觉是哪个电容出问题了,是不是上电能工作一段时间,跳下来,等待一段时间再上电又好工作下,如果波动后直接上电就工作时间段或者不工作,断电时间长了可以上电工作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