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内置伺服啊!

楼主(2007-05-11):
日本《横河》有一款内置伺服啊。价格很高40000,我想要一款低点的。谁有啊,

网友A:
本版不欢迎广告,包括求购广告,不过谈论内置伺服技术还是欢迎,望楼主配合。不知楼主用它想做什么?有什么样的指标需求?这样泛泛而谈,无法帮你。

楼主:
想了解这一方面技术啊,也在寻求这款伺服啊.

网友A:
请勿重复发帖!

网友B:
你要是想了解更多品牌的内置伺服的话,还是和我联系下吧。看看能不能帮你。不过,给您推荐的是需要采用总线控制的。我的电话13811104514
010-65546720,樊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内置伺服??

网友D:
TO:叫我小白
  这里所说的横河内置伺服我理解为一种直驱电机(direct drive motor)-DD电机,典型的外转子混合式力矩电机。
  其实直线电机也属于直接驱动的范围。狭义上DD专指能够直接与负载结合旋转式电机,中间不需要任何其它机构。特点为低速大转矩,高精度。

  交流式代表产品:一、永磁同步式:yaskawa,simems,fanuc等;
       二、可变磁阻式:NSK的megatorque motot系列等;
       三、混合式:Yokogawa的DYNASERV系列等
  在深圳祺信见过Kollmorgen的,没时间看资料不太了解。
个人观点,不对请指正!

楼主:
 重剑说的很对,你知道这方面的品牌了?

网友A:
原来真是DD电机,还是重剑强!

如果用无框架式的,通常又被称为“力矩电机”,即无轴承,无传感器,只提供电机转定子,如后用户根据自己的系统结构,解决轴承和传感器安装问题。可以考虑Siemens,Rexroth,Fanuc,Etel等公司的产品。

如果是一体化的,即出厂已经至少具备了轴承安装,类似于普通电机,转定子之间的位置关系已经确定,转子可以自由随意转动,基本上拿来就能用。可以考虑Danaher Motion(原Kollmorgen),Parker,NSK,yaskawa等等。

另外,包头某永磁机研究所(厂)也有力矩电机产品,北京首科凯奇电气,华中数控等企业也有初级产品。

价格40000,估计力矩也不会太高,这玩意儿就是贵,光轴承就便宜不了。

网友E:
您所说的DDM电机,是一种电机和控制器一体化封装电机,瑞士maxon公司有此产品,不知道您所需要的是多大功率及参数要求,maxon公司有60-250W的这种智能封装电机,内置位置控制器,可通过CAN RS232通讯。如感兴趣,请告知联系方式,我的邮箱:qingdao@maxonmotor.com.cn

网友C:
还是没能理解,听重剑兄的意思是直驱力矩伺服电机,听qdbeerhouse的意思是电机和驱动器一体化产品,也就是驱动器内置到伺服电机中了。
这两类产品我们公司都有代理,直驱力矩伺服电机是大功率、水冷、也可以做成空心轴的结构;电机驱动器一体化产品是在小功率伺服电机上使用的。

网友A:
“电机和驱动器一体化”与否并不重要,只要是叫做DD电机,大的类型就没有问题,关键看楼主的应用需求,似乎除了价格,楼主尚未提出任何具体需求,比如:力矩,转速,分辨率,体积,是否要中空轴,是否要电机和驱动器一体化等等,楼主是否也具体谈谈。

网友F:
价格40000,估计力矩也不会太高,这玩意儿就是贵,光轴承就便宜不了
非也,这种电机我看到的转速都很低,主要做辊式送料,额定120转左右,力矩很大,且分辨率都是秒级,80万线以上,主要是价格太贵
关于“内置”好像是台湾那边的叫法,我们都说直驱,就是DD,也就是中空外转子伺服
不过和全电动注塑机的那种DD是不同的,全电动圈子里的DD好像和丝杆是一体的,具体结构不是太清楚,主要是日本的一些注塑机厂商专门为全电动注塑机开发的

搂主的问题太模糊,先说说做什么用才能明白是否需要用,和选用什么产品?

网友F:
不好意思,额定转速也有高的,一半在500转以下

网友A:
To “cdw大为”:我说的“力矩也不会太高”是根据进口DD电机的价格现状与力矩能力横向比较而言的,而你说的“力矩很大”可能是与通用伺服电机纵向相比,所以两个说法未必矛盾。比如在此讨论的力矩概念应该在几百Nm以上级别。

另,“辊式送料”应用竟然需要“分辨率都是秒级,80万线以上”?!真是出乎想象!

网友F:
波恩老兄:
我是说我见到的那种应用是这样的,也不是所有的应用都会这样
另外,有问题请教,关于模切机
滚筒160mm,15公斤,用于拉纸,每个图长度100mm,精度0.005mm,每小时12000,这样的情况如果不用以上所说dd伺服,怎么做到,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to "cdw大为":“160mm,15公斤”的滚筒,惯量可想而知,用DD电机应该是上选!
“160mm”的滚筒直径(?),按“精度0.005mm”算,圆周分辨率至少得是1百万以上,所以“分辨率都是秒级,80万线以上”也就是必然的要求!
看来本人真是小看这种“辊式送料”和“模切机”的指标要求了,惭愧!由于对此种应用缺乏了解,所以真是没有更多的建议了,见谅!

网友G:
"滚筒160mm,15公斤,用于拉纸,每个图长度100mm,精度0.005mm,每小时12000,这样的情况如果不用以上所说dd伺服,怎么做到,有什么好的方案"
0.005mm 可能是筆誤 市面上頂多0.03mm 大多要求0.05mm 足夠
伺服是有能力做到 但須有些功力 但機構也是考驗

网友H:
摸切要要做到5um?这个指标,切什么东西?

网友F:
不好意思,是0.05mm
现在用的是dd马达,我想用一般的伺服给换了,不过看来要达到这种要求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是想用1kw加3弧分1:10 减速机,但他这个是要频繁起停,机构前冲好像不能确定,那三个弧分算下来要在0.1以上,这样的机器作二次模切是不行的
看来,dd马达还是有它的特点,没办法

楼主:
请问你也是摸切机了,大家是同行了,以后请多指教.

楼主:
日本《横河》有一款内置伺服啊。价格很高40000,我想要一款低点的。谁有啊,

老谈(::

网友(2008-07-18):
国内还没有可以替换的产品,好像安川有一款,不知道可以替换,价格也不会便宜到那去

老谈(::

网友:
我给你们个建议,有2种方案:

        1,用安川750KW伺服+台湾APEX行星减速器1:10

        2,用三菱1000KW直接用连轴器连接滚筒

价格:

        1要比2贵1000元左右

精度:

        1要比2差一点

注意:

        2用的滚筒要比1的滚筒要小的多,直径大概在15MM左右

网友I:
内置伺服不是电机本体和伺服放大器一体化封装的电机吗?怎么和DD电机混在一起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