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 343-1EX21-0X0E

楼主(2007-05-11):
我用的V5.3 ,这个模块需要在线升级硬件库,但网上也找不到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是直接在HW Config里,执行Options菜单下的Install HW updates命令吗?
如果还不行,可能要升级版本了。

楼主:
是啊,就是这么升级硬件库
除了换版本没别的办法了吗??
V5.3不算太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