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淬火机床的电源是用 SCR 电源还是用 IGBT 电源?

楼主(2007-05-11):
大家好!有做淬火机床电源的朋友吗?该电源是用 SCR 电源还是用 IGBT 电源?300KW 的电源需多少银子?有进口的吗?谢谢!

大菜鸟!

网友:
你说的是中频电源吧?行话就是:中频加热炉吧?

大菜鸟!

网友: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国内好像还没有使用IGBT的厂家,要是我没说错的话.......

网友A:
能给出中频电源的频率是多少吗?国内的中频生产厂家很多啊!上海有,大连有,西安有.功率300KW不是问题,关键是频率的高低.如果你是大连这个地方的和我联系,wangxiyi88@sina.com

大菜鸟!

网友: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国内好像还没有使用IGBT的厂家,也没有使用SCR的;要是我没说错的话.......应该用晶闸管吧?!

网友B:
都有。一般中频<10K用SCR,>10K用IGBT。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教!
我们现有一台淬火设备,原电源的功率部分是采用SCR元件,频率 2000Hz,电压 700V,功率 250Kw.
欲对其改造,工况为双感应圈工作:
A 加热功率 >300Kw;频率8-10KHz.
B 淬火功率 >300Kw,频率30-30KHz.
不知国内有无厂家生产此类电源及相关变压器等部件?
谢谢大家!

楼主:
笔误:
原误 淬火功率 >300Kw,频率30-30KHz.
应为 淬火功率 >300Kw,频率30-35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