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的服务系数?

楼主(2007-05-11):
我在我们公司的电动机上看到"服务系数"这个数据,是啥意思呢,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A(2008-12-04):
在我们公司的电动机上看到"服务系数"这个数据,是啥意思呢,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B(2009-12-17):
服务系数就是过载能力系数。但是者个参数必须和工作制联系在一起考虑。比如说服务系数是1.15,代表电机可以在1.15倍的额定功率下运行,不过运行持续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个时间是由工作制决定的。也就是说,可以周期性的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