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多大的电机!!

楼主(2007-05-11):
  各位高手:我现在要用50管径,要求15/h吨流量,需要选多大的电机,扬程多大,管内的压力是大?请高手指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泵内压力就是根据泵后压损几乎相等,也是比泵的最大出口压力小

网友A:
晕,不是选电机,你先选什么样子的泵(类型,离心、齿轮等),泵会配合适的电机的。
具体方法:先计算管道的直径(根据流量计算合适的流速和管径),然后看泵前和泵后压力,再计算泵后压损,再换算到扬程和流量,怎样就好选泵了,泵配套的电机泵厂家选好的
泵内压力就是根据泵后压损几乎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