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多大的电机!!!

楼主(2007-05-11):
 各位高手:我现在要用50管径,要求15/h吨流量,需要选多大的电机,扬程多大,管内的压力是大?请高手指教,小弟不甚感激!!!

大菜鸟!

网友:
应该跟就你的现场要求(流量、扬程、压力)来选择泵,然后跟据泵再来选则电机;根据你的上面要求查泵的选型手册,一切都有了!简单!

大菜鸟!

网友:
  应该跟据你的现场要求(流量、扬程、压力)来选择泵,然后跟据泵再来选则电机,一般来说泵和电机都是配套的,泵选好了以后,电机功率就是死的,厂家已配好了。

网友A:
要看管內是伸麼液體的,不同液體密度不同功率也不一樣.

网友B:
将楼上的二者结合起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