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如何查询操作员的操作记录?

楼主(2007-05-12):
各位同事,我在一家水泥企业负责自动化管理,水泥厂里的各项连锁控制没有什么特别,根据工艺要求来做,但是有些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故--比如某台电机烧坏。为了查明是否是该电动机由岗位人员违章操作造成(即:将现场钥匙开关旋至“机旁”位置,带负荷点动开车,造成过载烧坏),我们有时候需要在DCS里面查一下操作记录,有没有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讨论一下!我公司使用两种控制系统--ABB和西门子。

网友A:
请问贵公司是?

网友B:
查趋势图啊,还有历史报警记录。

网友C:
冰冷: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9:57:00
查趋势图啊,还有历史报警记录。
-----
那不是操作员记录。
依楼主所说,操作记录系统集成商根本就没有做。

楼主:
报警记录可以查询,我们需要的是操作员什么时候开启或者停掉了什么设备,或者某台设备在紧急情况下被现场启动过,目的就是为一些设备损坏进行事故分析提供依据。

楼主:
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我公司还有一预热发电机组12MW,今年要进行DCS系统改造,有同行能否介绍一下发电厂常用的DCS有哪些?一般硬件如何配置?

网友D:
DCS可以打印操作作记录的。可以另做连锁跳停报警。

网友E:
你们打算用哪家的DCS作余热发电呀?

网友B:
TO-lly,我在单位就是系统维护,出事故,我就是靠报警和趋势图分析的,看是工艺的原因还是仪表的原因。也许我的有误,但是多年的经验就是这样的,我认为我说的没有错。

网友F:
你这个就是要求有事件记录,并不是每个系统都自动的对事件记录进行归档,取决于是否进行这方面的组态,如果没做,你完全可以自行加入相关功能,方法和报警记录应该差不多,系统不同做法也不太一样,我原来在Siemens的PLC中全是用的和报警记录相同的办法进行事件记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只能查趋势图和历史报警记录,还有操作员台帐

网友H(2007-06-23):
不知你们厂用的是哪家的控制系统,你可以在操作员站直接查询操作记录。

网友C:
冰冷: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7 10:42:00
TO-lly,我在单位就是系统维护,出事故,我就是靠报警和趋势图分析的,看是工艺的原因还是仪表的原因。也许我的有误,但是多年的经验就是这样的,我认为我说的没有错。
-----------
你这是一种查事故的方式.
但某些工厂还是不够.
例如某个反应罐发生爆炸,爆炸是因为压力超高, 连锁没有跳车, 最后发现, 当时连锁被人为旁路了, 究竟是谁切为旁路了呢?
这属于操作员记录.
也就是说, 所有操作员的操作信息都会被记录, 包括开关阀,启停泵,改PID设定值,手/自动切换, 确认报警信息, 甚至切换画面等等都有记录的.

网友I:
察看历史数据库全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