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窑主电机超电流问题.

楼主(2007-05-12):
我公司5000t/d生产线窑主机驱动配备ZSN4型630KW直流电动机,从正式生产以来,一直存在窑主电机超电流现象,给工艺操作和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据了解,5000t/d水泥窑一般标配630KW电动机,而我们的主电机已经发生两次补偿绕组烧坏事故!虽然经过两次维修,但仍存在超电流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先天性体质弱造成?请各位探讨!还有,原料磨电机也同样存在超电流现象,3800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串接水电阻启动。

网友A:
该电机的额定电流是1016A?正常运行电流是多少?(超电流是否指超额定电流),原料磨正常运行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是不是设计上的因素呢,一般窑主机的电机可以2.5倍过载,但长期过载使用估计不可以吧,而且在窑主机传动上选型是1.5倍到2倍额定电流使用。如果传动允许,换电机可以.或检查现电机的励磁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我也认为是设计调试缺陷,可以说具体些吗?

网友D:
是否存在机械负载过重?挡轮是否有问题?窑上下限行程是否正常?

网友B:
正式生产以来,一直存在窑主电机超电流现象

从这句分析,可能就是设计的原因

网友E(2007-10-19):
一般是设计的问题吧,直流调速器是多少大的?过载一般是起动的时候电流很大,正常运行的时候好像恢复到正常工作电流值了.

网友F:
一般水泥窑启动时电流会超,但正常运行不会超的,如果还是超,那只能说是电机小了。

网友G(2008-10-23):
水泥厂的窑采用直流调速装置的,窑主电机超流,一般主要是2个原因:一是设备选型不合理,现在一般5000T/D日产的,窑主电机都是选用630KW 的电机,这一点是没问题的,根据你的情况看来,你的系统电压是不是有问题?二是:工艺上的原因,这一点很主要,我们单位的直流电机烧毁几次,都是工艺操作不当引起的,但当时我们对工艺不懂,其实窑温的高低直接影响主电机的运行电流。这一点你可以和搞工艺的探讨一下。

网友H:
有可能是斜坡上升时间设置太短,应该将控制方式作相应的设置,做好软化。

网友I(2008-11-26):
应该是过电压造成的,加装吸能型过压保护器,阻容吸收反应太慢.专业做直流调速装置的过电压保护.www.021fmks.com

网友J(2009-06-03):
一,窑本身是不是有形变?

二,拖轮安装时是否存在缺陷?检查轴承温度。

三,窑上下窜情况是否存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水泥厂的窑采用直流调速装置的,窑主电机超流,一般主要是2个原因:一是设备选型不合理,现在一般5000T/D日产的,窑主电机都是选用630KW 的电机,这一点是没问题的,根据你的情况看来,你的系统电压是不是有问题?二是:工艺上的原因,这一点很主要,我们单位的直流电机烧毁几次,都是工艺操作不当引起的,但当时我们对工艺不懂,其实窑温的高低直接影响主电机的运行电流。这一点你可以和搞工艺的探讨一下。

机械设备等是否产生过载

网友B(2009-07-29):
有可以把5000T/D的生产线,干6000都没有事情,8000的线,干小10000都可以,国内的设计的都是余量偏大的,关键是负荷起窑是电流很大,基本在1.5-1.8倍过载。但窑速稳定后,电流应在电机的额定电流内,至少我做的设备是这样

楼主:
窑主电机超电流应该说跟工艺状况关系密切,窑内物料的液相量、填充率以及窑内温度、窑皮的厚薄等最为密切,一般来情况下托轮只要调整好以后,基本不需要动。而工艺状况是时刻发生变化的,因为生料成份的变化、煤粉质量的波动等,都将引起煅烧时的工艺状况变化。才是对窑主电机影响最大的因素。

另外,据后来了解,我公司原配630kw电动机也存在质量问题,导致3次发生烧坏事故。现我公司从南洋电机厂定做一台690kw电动机,H级绝缘,应对夏季高温天气,运行状况一直良好,虽然短时间超电流,但绕组与整流子没有发生过事情,一劳永逸!

楼主:
目前我公司的5000t/d生产线已经最高达到5800T/D,窑速也进行了0.2rpm的提速,大大满足工艺要求。就是篦冷机冷却能力不够,造成放料灰斗温度过高,原来采用弧形阀正反转+开关限位,限位烧坏不少!头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