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A985GOT与FX2N通讯电缆

楼主(2007-05-12):
A985GOT与FX2N通讯电缆采用422通讯格式,针脚定义是什么,传输距离多少?请指点,谢谢

楼主:
着急呀,先顶一下

网友A:
距离1200米 可以的

楼主:
接线图是什么?

网友B:
RS422不是通讯格式,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
A985GOT与FX2N通讯电缆用AC300R4-25P + FX-422AW0可以到31.5m,
只用FX9GT-CAB0-10M只有10m.

网友B:
通讯电缆确实可以自已做,但仍不能超过50m,否则通讯会不正常。这是因为FX2N PLC不支持过远距离,如果是QPLC的话用RS422可以到1200m.

网友B:
电缆自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