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要配充电电容和电阻?

楼主(2007-05-12):
请问各位大师变频器内部的充电电容和充电电阻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充电?

网友A:
你问哈厂家为什么要生产变频器?变频器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给些图纸你看看。http://www.quick-sine.com/cn/support.asp

楼主:
感谢 芯片级维修 提供的网址,

嘉兴的你不懂不要插嘴!!相信你也没有彻底弄明白!!

网友C:
储能和限流保护

网友D:
应该是滤波和限流充电。

楼主:
请问 juta 限流充电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未限流充电将会导致什么后果?谢了!

网友B:
电容未充电时相当于短路,充电电流是经过整流模块的,限流充电可以减少对整流模块的冲击。试想一下:将整流模块的输出短路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E:
你说的充电电容是变频器的电源滤波电容,容量都很大,初始充电电流也就很大,随着电容端电压的升高,电流缓慢下降,充电电阻串接在充电回路中,它的作用就是限制初始电流的大小.当电容端电压上升到一定的幅度,再用继电器或是可控硅把充电电阻短路,完成变频器的上电过程

楼主:
感谢 芯片级维修和lsg1971  的详细解说,小弟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