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与485端口无法同时使用

楼主(2007-05-12):
用台达DVP-16EH00T的485端口连接触摸屏,同时用232端口连接电脑进行程序监控。问题是一连接电脑,触摸屏就出错,提示找不到PLC。一取消电脑连接,问题就没了。难道这两个端口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网友B:
我用过EH的,好象是32EH的,没有问题。而且是连接3个COM口,一个连仪表,一个连HMI,一个连PC。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C:
一般不会吧

网友D:
PLC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D:
5.1版本以下好像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