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三菱以太网通讯求助

楼主(2007-05-12):
各位老师:请问三菱PLC通过以太网模块和pc之间通讯,我主要是设定参数和读取现场I/O的状态,请问用那种通讯协议好?我pc上除了网卡,是否还需要增加硬件或专用软件?谢谢了!!!

网友A:
你是用的以太网转换模块还是三菱的以太网通讯扩展模块?另外,用哪种通讯协议要看你用的三菱PLC支持什么通讯协议,如是否支持MODBUS等,另外你上位机软件是用的三菱自带的还是自己编写的?
欢迎交流。
电话:0510-85110721、13951508020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楼主:
我用的plc是三菱Q01CPU,以太网模块是:QJ71E71-100,上位机是普通的PC,我现在可以通过以太网模块传送程序了,但是要plc与pc通讯,请问在PLC内如何设置,编程,那种方式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