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不能激活

楼主(2007-05-12):
在画面中点击激活按钮,弹出对话框:无法激活运行系统,检查wincc中心的设置。
我进行重启以后,激活到75%、组态数据到25%的时候就停止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请查看是否在WINCC运行加载项里有变量记录运行或者报警记录运行,有的话,去掉即可,这样的话,你便看不了趋势和报警,但没法,我只是认为是机器配置不够造成的,也请高手指教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WinCC项目名称以及路径中有没有中文,如果有的话,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WinCC项目名称和路径最好不要用中文。

楼主:
谢谢你们,现在好了,呵呵,真高兴

网友C(2008-11-12):
如何解决的呢?qing

网友D:
在启动选项里只加载画面选项试一下。

==============================
愿与各位工控同仁共同进步!
工控交流群:27169600
==============================

网友E(2010-05-06):
氮肥氮肥分高合金钢和犯嘀咕

网友F(2011-10-29):
想请教一下白眉大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