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楼主(2007-05-12):
PLC或电气电源上常见到220V到220V的1:1变压器,
问电气的人是何作用,答曰“隔离”,再无话可说,
怎么隔离法,就没人知道了,网上搜了一下,忽然
开朗,怡然自得,与人共享,不亦乐乎

网友A:
一些听音响的人常会在电源上加一颗功率容量不小的隔离变压器,HP的SKVA或国内有厂商推出IKVA等。有的用220v的冷气插座转降110V,有的则是110V变110V的1:1方式,而其作用就是要把电源中的噪声减小,提高电源之S/N比。在国内尤其是普通的110V及220V,因为家家户户都有电器在使用,像微波炉、电磁炉。开关、马达运转等,在电源上会以倍频或突波的方式传至各电源插,因此电源受到污染的情形相当严重.除非你能不计一切代价用各种方式自己发电,否则就要想办法改善电源中的噪讯。
其实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很简单,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噪声都是中高周波的特性而设计。因为我们知道,中高周波在我们的硅钢片型的变压器耗损相当大。不大会从一次线圈感应到二次线圈输出,因此就可以达到我们要干净电源的目的。但有些人不免担心会影响到动态范围、音场音色等问题,其实要看这个隔离变压器本身的制作水准和功率容量而定,究竟是EI型的好,或是环型的好?我们只能说。环型好的很贵,EI型的很笨重。
使用时,我们仍要建议你做好隔离变压器本身接地的回路 ,往往使用者忽视这个重要性,变压器会产生磁漏及电磁干扰.如果没有把外壳金属导电的部位接到大地或电源配置好接地线路,既使做再多的隔离效果也是有限的。还有要注意的,如果变压器本身空载就发烫。这样子功率容量会减小。如果变压器会振动的话,那劝你还是换一个。不然它的杂音就会盖过许多音乐细节了。

网友A:
 基本原理:
根据变压器的变比公式:U1/U2=N1/N2;I1/I2=N2/N1;可以知道,1:1隔离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电压,电流是相同的。
作用:电气隔离;消除部分谐波(根据结构的不同可以消除不同次的谐波);有效的降低零地电压;
可以消除三次谐波(要求星三角变换隔离结构),高次谐波也是解决不了的。变压器只是变压的作用,并不起到变频的作用,只是在特殊结构的情况下,消除特定的谐波。
---------------------------------------
隔离变压器当然能有效地消除部分干扰,比如高频部分,比如尖峰浪涌部分。

网友A:
次级是不接地系统,对地不构成回路.

网友A:
在触电中,单相触电概率最大,隔离变压器是防止发生单相触电事故的,单相触电事故少了,安全系数是不是就增大了,对吗?隔离变压器为什么会防止单相触电事故没有不明白的,我想不用说了吧.
隔离变压器次级电压和大地不相连的。你用上述方法试一下,万用表是没有反映的。它就是和地线之间也不存在电压,因为不是一个回路!举个例子:2个AC220V变DC24V的开关电源,如果你把DC24V电源的电器接在第1个开关电源的DC24V+输出端和第2个开关电源的DC0V输出端,那么你的电器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基于隔离和安全方面考虑,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是在使用某些电器时为了人身安全而加设的。例如在维修彩色电视机时,因为有彩色电视机的电源部分和市电相连,若维修人员不注意碰到了这部分电路,就会引触电,危及人身安全。其次,在维修一些家用电器时,也应该接上隔离变压器。
  接入的方法是:首选把隔离变压器的一边接头接入电源插座,另一边接一个插座,在从隔离变压器接入的插座上就可以插接用维修的家用电器了。
  说明一点,隔离变压器是一个1:1的变压器,也就是说,它的初级和次级的圈数和线径的粗细都是相等的,并不分初级和次级,哪边的绕组接入市电都是一样的。
  须要注意的是,选用隔离变压器的原则是:隔离变压器的功率一定要大于所维修的家电电器的功率。

网友A:
要加装隔离变压器 ? 其真正目的只有一个 << 补相 >> .
   什么 叫 << 补相 >> ? 原因是因为一般工厂马达负载过多, 造成电源相位严重失调 ( 电流跟电压相位 ) 因此在电源导线上会行成很多因为电机特性不同而造成的 谐波 干扰, 这个谐波频率均比市电频率大很多, 也因 电流集肤效应 走电线表面 ; 因此亦会用线圈电容穿透过来, 说实在很难有效预防与消除, 就算您加上滤波器也很难消除. 其实消除高频谐波很容易, 因为他在导线上能量不大; 用滤波器既可消除. 但低频谐波能量特大非常麻烦, 最快方式就是用隔离变压器在并联一颗电容器 利用变压器与电容谐震在50Hz左右 ( 台湾为 60Hz ). 根据电器原理 并联谐震 只会反出主频率, 其它会被消化掉.
   很多日本先进他们都装; 但由于我们的直视角度过于激情常常没见到真理, 日本人也绝对不会告诉你为什么, 您在找找他们隔离变压器周围会并联电容器, 或是变压器长的 不太依样 ( 他们利用现圈绕法共震 ).
   说到最后,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 您买一颗 2A 的 隔离变压器 ( 只给PLC用 )您再初极跟次级均并加一 3uf/630V 电容, 大概既可, 至于因为您买变压器是否能与电容取得好特性您就必须用示波器看啰. 你如果这样加 保证您的 PLC 入力电源干净无比.

网友A:
工控上用的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1、防止干扰信号进入PLC等设备
2、假如负载出现问题不会导致其余设备的正常工作
3、可以在主绕组和副绕组之间用薄铜片包裹一圈(但铜片只能绕不到一圈,中间必须要留一条缝隙)并且铜片用引线引出单独接地,可以有效防止干扰

网友A:
掌握下列三大原则,就能制造出品质优良的隔离杂讯之变压器:

一、利用多重静电遮蔽原理及正确的接地方法,以分离一、二次侧绕组间之静电容量。

二、选用耦合效率比较差的铁心结构与绕线方法,藉以增加变压器的铁损(磁滯损、涡流损及漏磁通),以达到缓冲暂态杂波及衰减高频杂讯的目的。

三、选用高频响应比较差的特殊铁心材料,使2KHz以上的高频杂讯能够大幅度的衰减。

隔离杂讯之变压器是否真能够改善音质,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定论,为了找寻真正的答案,笔者应曹永坤先生的要求,在设计音响室电源时,将其中一台隔离杂讯之变压器,设计成可快速切换比较之功能,完成之後曹先生邀请资深音响同好共同试听比较,获得一致结论认为,凡是讯号处理的设备,包括CD转盘、D/A转换器、电子分音器、前级扩大器等,电源若通过隔离杂讯之变压器,可以获得更好的音乐性,具有正面的效果,但若用於後级扩大器则有压抑动态的现象,尤其爆棚的乐段影响最大,因此曹先生决定除後级扩大器之外,其馀讯号源设备之电源均来自隔离杂讯之变压器。但愿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各位的共鸣,将服役中的隔离杂讯之变压器发挥更好的功能,冰存已久者也能解冻披挂上阵,成为府上音响室电源的守护神。

网友A:
厂家之言:
隔离变压器除了能改变电压外,还可以把输入绕组和输出绕组在电气上彼此隔离,用以避免同时触及带电体(或因绝缘损坏而可能带电的金属部件)和地所带来的危险。此外隔离变压器还具有一定抑制谐波等干扰的作用。广泛用于进出口机械设备和升降压设备所需的电源(如:电压三相 380V 变 200V~220V )及工矿企业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各类机械设备等 。 。

网友B:
早有人讨论过隔离变的应用与效果。这帖子还是很值得一学的。

网友C(2008-10-02):
是不错,顶起来大家看看。

--------------------------------------------------

够破的,这个网络。

网友C:
是不错,顶起来大家看看。

网友D(2008-12-05):
真全面!三脚猫,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