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扭矩模式,和速度有关吗?

楼主(2007-05-12):
请问一下,如果采用伺服电机做收卷张力控制,选择力矩模式.  而由于整机线速度较低,导到收卷伺服的角速度很小, 是否会不正常? (线速度4M/Min, 按收卷直径400毫米,那么转速为3.18RPM !)    这个疑虑是由于变频器矢量控制下,频率不能太低了, 不知道伺服是否会有同样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同步伺服驱动不同于异步变频,不存在最低频率限制,虽然速度过低,平稳性多少还是会受到影响,不过对于3.18RPM而言,还不算太低。

楼主:
同步伺服驱动? 是指伺服电机是同步电机? 那如果伺服是异步电机呢?

网友A:
如果确为异步电机伺服驱动,只要电机选型合适(最好不是普通异步机),应该也没有问题,不过相比于永磁同步电机,低速运行时异步电机的发热问题还是会严重不少,原理使然,很难改善。

楼主:
当然是一整套的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了,比如松下的A4. 谢谢波恩版主!

网友A:
松下的A4伺服所配电机应该是永磁同步类型的。

网友B:
伺服的我们用过,没问题。

网友C:
伺服电机直接用力矩控制做收卷可以吗,我用的三菱的好象不可以,在力矩控制时有时电机动有时电机不动,做放卷是可以

网友D:
力只要达到平衡状态是可能匀速转,也可能不转的!是不是没有引入速度控制啊?

网友E:
能否问下,普通异步电机和感应伺服电机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to “叫我小白”:个人理解,主要是电磁设计上有区别,表现出来的外特性主要包括更低的转差等。
    另外,论坛中有一篇帖子,专门介绍“普通异步电机”和“变频电机的区别”,我想从中也可以体会出与“感应伺服电机”的区别,篇名不记得了,自己搜一下?!

网友E:
谢谢,我想了一下,至少伺服电机多个编码器,其他可能就是外特性的一些区别.

网友F(2013-08-09):
请问用400w伺服电机做涨力控制衍模模头有一定涨力

网友F:
请问下下.用400w伺服电机做涨力控制衍模模头有一定涨力 ,谢谢

网友G:
在低速的情况下,稳定性很重要,要运转平顺,珠海希雷生产的伺服,具有很好的低速效果,非常平顺,www.surlun.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直接用力矩控制做收卷可以吗,我用的三菱的好象不...

三菱的伺服电机可以做力矩控制,我们经常用三菱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