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HD-COPY授权怎么用,越详细越好

楼主(2007-05-12):
各位高手:本人正在学习AB的软件,但是授权不会,我电脑上有虚拟软驱,但具体的方法还是不懂,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直接安装后,复制“光盘:\RsKey\copystar\Crack”下的所有文件,粘贴到安装目录并覆盖原文件,完成破!。
插入软盘,启动copystar.exe,读取“RS500.csi”写入软盘。
RSLogix 500 英文版 组态软件    序列号:0123456789
RSEmulate500 Ver:4.00.04 仿真软件    序列号:1012015939
RSLinx Ver:2.40.01(Build 16) 通讯软件    序列号:0123456789
RSView32 Ver:6.3 序列号:   0123456789
Serial Number      1013030713

Product Key        HDJBQ-3CXEC

Activation Type    Nide-kocked

order#     00002749801
catalog#   9324RL0100ENE
installs prurchased: 1

网友B:
序列号挺多的呀

网友C:
好复杂呀,

网友D:
是这样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