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CEPT和UNITY的转化问题~

楼主(2007-05-12):
我现在用的是concept2.6进行编程。还有我的cpu是43412A。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升级到unity 呢?不知道支不支持呀!需要怎么做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在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时间拨打施耐德电气技术支持热线4008101315进行咨询。

网友B:
可以的.43412A通过刷新固件升级成43412U然后就能在UNITY平台下使用.2.6做的程序也可能升级到UNITY下使用.看一下2.6的手册(网上有电子版的),里面说的很细.

网友C(2007-06-11):
那么如何刷新固件呢?可否详细说明

网友D:
刷固件有风险,如果中途出现状况,PLC要返原厂。

网友E(2008-09-25):
2楼的很对

刷固件版本的时候中途千万不能断电,断开连接,出现问题就只能返厂了

网友F:
一旦刷到UNITY平台就刷不回来了

网友G:
刷到UNITY平台后还可以刷回来,强烈建议刷新前先把固件文件后缀为BIN文件读出来备份一下,

网友H(2008-11-28):
都是高手啊!建议不要乱搞,CPU毛贵的哦!最好的方法是把43412A换成67160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