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名词解释:伺服电机电气时间常数???

楼主(2007-05-12):
请教有谁能完整解释一下伺服电机电气时间常数吗?????

网友A:
伺服电机电气时间常数,理论上当指伺服电机绕组的相电感与相电阻的比值,即τ=L/r。
该值与伺服的电流环阶跃时间常数有关,但不等同,一般而言,电流环阶跃时间常数远小于电机电气时间常数。

网友B:
波恩:
能否再解释详细一点,对于加减速响应有关系吗?是大好呢还是小好,对系统的响应有什么关系,望指点(非专业学生,望谅)

网友A:
与加减速响应有一点关系。原则上当然是小了好,但也不是越小越好,一般(欧美系)伺服都会有一个给定(电感)的适用范围,“电气时间常数”对系统的电流环响应影响更大。
直接对加减速响应起作用的是电机的“机电时间常数”,与电机的最大力矩、转子惯量和额定速度有关,可以用伺服的速度阶跃响应建立时间来表征。

网友B:
感谢波恩大师:
在一个1秒钟需起停25次,每次电机转180度,你是否可以提供这
样的产品?这样的高频场合是否就需要较低的电气时间常数?谢谢

网友A:
波恩只是一个版主,绝非大师,望先生谨记!
“1秒钟需起停25次,每次电机转180度”,就算是空载,这样的频度和幅度也都不低了,不是准确度和加减速方式是否有要求,负载力矩和惯量如何?
初步建议:大马拉小车,而且原则上不能用“电气时间常数”过大的产品,否则真会影响到“机电时间常数”,可选用同等外形规格(力矩相同)中,额定速度高的电机,其绕组电感小,电气响应快。或者选用小惯量电机等特殊电机。

网友C:
那具体应用伺服时我们对这个参数怎么使用那

网友C:
斑竹 在吗

网友A:
如果是“电气时间常数”,一般无需关注,除非有特殊需求,比如高频。而且多数伺服的电流环部队用户开放,用户几乎没有干预能力。
如果是“机电时间常数”,则与电机力矩,系统惯量,以及伺服增益等有关了。
总之,上述两个常数都是与电机特性密切相关的数据,有助于用户选型,但未必是伺服系统的直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