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 富士5000P9S驱动输出不平衡

楼主(2007-05-12):
一台很老的机器 富士5000P9S 驱动输出 不平衡分别是 -4.2V -2.3V -4.2V 光耦是PC923 光耦本身没问题 修了好久 它的输出始终不能平衡 请修过此机的高手指点谜津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因为有一路的电源与其它两路不是同一路供电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roycf在 2007-5-12 13:33:00 发表的内容:
这是正常的,因为有一路的电源与其它两路不是同一路供电的.
--------------------------------------------------------------------------------------------
师傅你好 我以前修过的机器 测量的输出电压都一样 现在我心里没底 不敢给模块加电压 怕把它烧掉 我有点想不通

楼主:
roycf 师傅 说话呀 偶在焦急的等待中

网友A:
一般来说,三相驱动应该静态和动态都平衡.
但富士与其它机器在这点上不一样.驱动有一路电源供电与另外两路是分开的.导致这一路与其它两路驱动电压不一致.

楼主:
谢谢 roycf师傅 这么说该驱动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我心里没底不敢给模块加电压

楼主:
QQ用吗 多少 我想加一下

网友A:
上模块后,先用假负载做个保护,然后再上电,防止模块损坏.

楼主:
好的 我串个灯泡 谢谢

网友B:
没有问题的,富士G9是这样的.带保护大胆的开机!

楼主:
roycf 师傅 你好 经过你的指导 机器果真好了 强烈要求加你的QQ 我公司的QQ 421737537

网友A:
很抱歉,前段时间电脑中毒,QQ号被盗了.还没申请新的.

楼主:
roycf 师傅你好 邮箱多少 给你一份变频器的图纸

网友A:
谢谢!我的邮箱是:roycf@sohu.com
QQ号我已经申诉了,过几天就能找回来.
有问题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