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相同负荷下星接和三角形接法那种更省电

楼主(2007-05-12):
电机在相同负荷下星接和三角形接法那种更省电,当然是都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

网友A:
有区别吗?

网友B:
傻小弟:你碰到过那种电机在同一种电压下既能星接又能三角接的?
如果是比如220接三角/380V接星型..你问的问题有意义吗?

网友C:
两种接法耗电几乎一样多。
当负载低于40%以下时,Y接法的电耗要稍微小一点,它可以降低无功损耗。
当负载接近额定值时,Y接法的电耗反而更多,尽管它降低了电机所需的无功励磁电耗,但由于电机的转差增大,由转差产生的无功电耗更大。且此时的电机不能以额定速度运行,负载稍微增加或电压稍微降低,电机的速度将急剧下降。

网友D:
对于380V△接的电机而言:
1、当负载低于额定功率30%-40以下时,Y接法的电机铁耗要减小到原来△的1/√3,它可以降低无功损耗,提高运行功率因数;
2、当负载为额定负载时,Y接法电机电流过大,转矩不足,而烧毁!

网友D:
“当然是都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

Y接比△接运行电压低,铁损小,功率因数高,效率高;

网友E:
Y接省电。原来Δ时每个绕组上的电压为380V,Y接后变成了220V,当然输出力矩也将降低了,如果还是能驱动负载的话,输出功率应该是降低了。

网友D:
   “输出功率应该是降低了。”

1、负载一定,输出功率一定,不管是Y接还是△接,转速和力矩一样;
2、Y接增加了电机绕组串联匝数N,降低电压,使电机磁通、厉磁电流减小;
3、等于降低了电机的功率,把大马拉小车改为小马拉小车,提高了功率因数、电机效率;

网友F:
我有点不同意楼上的,Y时力矩只有角时的三分之一

网友D:
同一台电机带不同负载运行时,电动机的输出力矩大小一个样?

网友G:
刘志斌同学的论述是对的。

网友D:
1、电动机运行期间,电动机的输出力矩大小总是和负载力矩平衡;
2、也就是说,电动机的输出力矩是随负载变化的;
3、也就是说负载需要多大力矩,电动机就输出多大力矩!
4、不管电机是△接,还是Y接,负载的力矩没有变,电机输出的力矩和负载平衡,所以电机不管是△接,还是Y接输出力矩一样大!!!

网友D:
电动机的负载变化时,电动机的输出力矩随着变化。

网友D:
一颗针掉在地上,小孩检起来与大人捡起来用力一个样,你能说大人出力大???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5-12 23:06:00 发表的内容:

   “输出功率应该是降低了。”

1、负载一定,输出功率一定,不管是Y接还是△接…
--------------------------------------------------------------------------------------------
确实,刘志斌的论述是正确的!

网友H:
负载一定,输出功率一定,不管是Y接还是△接,转速和力矩一样?
是吗?要是电机Y接时的力矩小于负载转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