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单片机和PLC通讯?

楼主(2007-05-12):
单片机和PLC通过通讯结合起来,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好处多多。做过的请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A:
没用过单片机,做过PC和PLC的通讯程序,单片机应该也一样。

网友B(2007-06-21):
单片机和PLC通讯一般采用RS485电平标准。

网友C:
我考虑做呢!!!可是不会啊

网友D:
仪表等产品不都是单片机吗.

网友E(2007-10-20):
我做过的,跟计算机通讯一样的

网友F:
做个记号

网友G:
我们用过 和西门子 协议开放不难呀

网友H:
我做过89C52,80C196KC和西门子224PLC的.

网友I:
没做过,可是用PC不是更好吗

网友J(2007-11-20):
TianMa遥测终端使用说明 一、 性能 485通信口1个 模拟电台接口1个 模拟量输入1路 开关量输入2路 拨码开关设置地址 可在线修改程序 DC24V电源输出 二、 应用 适于下列等应用: 1、 有一个485通信接口和一个模拟电台接口,可将流量计等具有485或232通信接口的智能仪表数据通过无线电方式转发到监控室。 2、 将1路模拟量(压力或水位等)和2路开关量通过无线电方式或485通信方式传送到监控室。模拟量可以是小于20mA的电流信号或小于5V的电压信号,也可以是一电位器。模拟量传感器可以使用本终端输出的电源,也可使用其它电源。 3、 防盗传感器连接2路开关量输入,可主动上传防盗信号。 三、 接线 四、 配置 Config 拨码开关最左边1位设置模拟量类型,如果模拟量是电流信号,将开关拨到上边即标有ON的一侧;如果是电压信号则拨到下边。Config 拨码开关的最右边6位用于设置地址,6位开关对应6位二进制数,左边为高位,右边为低位,上边为1,下边为0,地址范围0~63。 五、 运行 上电后power指示灯亮,running指示灯闪亮,闪亮间隔1s

网友B(2008-03-20):
我用过51单片机和西门子S7-100系列中的224CN通讯,用PLC的自由口,自定义通讯协议,电平标准为RS485,通讯比较可靠。

网友K:
我用过51单片机和松下电工FP1系列中PLC通讯,用FP1的通讯协议,性能可靠,而且用普通的触摸屏就可以与之通讯,很方便
可以交流一下QQ:525019550

网友L:
都是牛人了

网友H:
485的通讯距离不如CAN,我现在正在用CAN做呢.

网友M(2011-07-04):
我做过三菱FX2N-48MR(加FX2N-232BD或者FX2N-485BD)、西门子S7-200 CPU226(PORT0或者PORT1口)、欧姆龙CP1E-N40DR-A(加CP1W-CIF01或者CP1W-CIF11)、松下AFPX-C40R(加AFPX-COM3或者AFPX-COM2)等系列PLC与51系列单片机通信的案例!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QQ149034219

网友N(2012-11-18):
我来学学!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网友O:
430和profibus dp模块, 不过需要硬件支持!

买的模块电路,500多块!

网友P(2013-03-27):
用过台达plc和单片机做过modbus通信!!!

网友Q:
IT软件开发精英承接上位机软件开发,承接物联网软件开发,承接嵌入式软件开发,承接工控软件开发,承接网站开发,承接办公软件开发。

承接软件开发项目,IT精英承接上位机软件开发,承接物联网软件开发,承接嵌入式软件开发,承接网站开发,承接办公软件开发,

承接zigbee软件开发,承接工控软件开发。

联系电话:15652887489 QQ: 2303614459 Email:vip8089@qq.com

承接VB,C++,C#,Java,android,ios等各种BS或CS软件开发服务,拥有众多的成功案例。对老客户的小项目可以免费或适当收取部分费用进行开发。

价格合理 精英团队  品质保证 中关村 软件开发

网友R(2013-07-31):
引用 网友P:
用过台达plc和单片机做过modbus通信!!!

 大哥,我现在在学校想做个台达与单片机的通讯,您能告诉我,先了解些什么知识吗?我能实现两个单片机的通讯,但与PLC的是第一次。我扣扣472259288.或者让我加您。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