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风机突然冒烟

楼主(2007-05-12):
今天我们车间的风机突然冒烟,风机以前一直在用的啊!请问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A:
应该说明电机型号及电机的控制方式。

网友B:
电源方面的故障多数是缺相;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轴承缺油了,还是环境温度过高了

网友B:
负载方面的原因,检查风量太大过载所致;

网友D:
是电机总有<烧鸡>的时候,想不烧装保护,勤维护.

网友E:
轴承缺油,环境温度,电机故障,叶轮与罩壳变形摩擦都有可能,仔细观察很容易发现故障原因.

网友F:
问题不够明白,如何判断?

网友G:
会不会是进水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