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如何实现VPN虚拟GPRS无线专网?谢谢

楼主(2007-05-12):
各位大哥,小弟想知道如何实现VPN虚拟GPRS无线专网,需要什么软硬件设备,需不需要中国移动联系相关事项

网友A:
VPN?还是移动的APN?

楼主:
是移动的,难道VPN虚拟GPRS无线专网这个名词有误?

网友B:
TO:lizhe2046
请参考下面的使用GPRS VPN路由器实现的VPN虚拟GPRS无线专网的方案
GPRS/CDMA VPN-ROUTER实现模拟局域网通信配置案例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A:
移动本身有提供一个虚拟专用网络是APN。。。那所有的数据交换都在移动内部完成的!那你现在是想通过GPRS网络访问原有有线VPN网络方式的话,那可以像楼上所说的采用GPRS路由器来实现!

网友B:
顺便说一下,象北京,福建,广东等地方移动把VPN的GRE隧道给屏蔽了,不能使用VPN功能.但是CDMA的都开通了.使用前可以咨询移动数据部.另外是大客户也可以单独跟移动申请开通GRE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