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软件Panaterm软件的学习讨论

楼主(2007-05-12):
松下伺服软件Panaterm没有使用说明书,对于初学者来说,用起来让人很头疼,大家能否在此进行讨论,一方面互相学习,另一方面帮助更多的人进行学习!!!!
哪位对这个软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我的问题是:通过该软件我能得到频率特性曲线,但是却不知道怎样看频率特性曲线及找出共振点,说明书上讲到共振的时候怎样调节陷波频率,但是不会找共振点,这里也不会调了,还有得到的那个截止频率有什么用?
凡请各位大侠出手相助!!!

网友A:
“松下伺服软件Panaterm没有使用说明书”与“说明书上讲到共振的时候...”有矛盾了,不知到底有没有说明书,或在线帮助系统?

楼主:
哦,我说的这个说明书是松下伺服操作手册而不是这个Panaterm软件的说明书啊!,是容易让人误解啊!!!
确实没有这个软件的说明书大家都在找啊!!!虽然软件当中有部分英文解释,只是针对于软件当中的某几个选项做个名词解释,具体怎么用,没有讲到!!!
所以发这个贴来让大家共同学习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B:
我有 abt666@163.com

网友C:
这个软件我们也没有用好,感觉频率特性曲线对实际工作没什么用处,因为它采样时间太短了。

楼主:
用这个软件的时候,找到共振频率后应该怎样做呢?是通过参数来提高它的响应频率,并且减小共振频率么?但是响应频率和共振频率要调整到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A:
所谓“共振频率”在伺服上系统之后才有实际意义,是由系统参数共同参与决定的,单纯提高伺服频响对改善共振没有直接贡献,要减小的是共振幅度而非频率。有效的方法是:
1.在机械系统上想办法,提高系统刚度,进而抬高共振点;
2.尽量使伺服的频域工作区避开共振点;
3.使用伺服提供的陷波器功能,针对共振频点,滤除或消减共振幅度。

楼主:
多谢斑竹的回答!
1、“尽量使伺服的频域工作区避开共振点”,我对频域工作区的意思不太了解,就是频带宽度么?
举个例子:对于每一个伺服来说都有其速度响应频率,假设我的伺服的这个伺服响应频率最高能达到1KHZ,那么斑竹的意思是在避开共振点的情况下,使伺服响应频率向它的最高响应频率靠拢,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2、在没产生共振的情况下,通过软件找到共振点,那么也需要设置陷波滤波器来改善电机的性能么?
再次感谢斑竹!!

网友A:
1.楼主理解有误,所谓频域工作区,就是指由指令造成的波动频率,该频率与系统共振频率相同时,就会激发共振。所谓“避开”,就是想办法不让这两个频率重迭,但是有时防不胜防,因而需要用陷波器来滤除指令中与共振频率相同的成分。
2.如果“通过软件找到共振点”了,就说明共振已经产生,只是幅度小,人未能感觉到,此时针对共振点设置陷波器自然有利于改善系统性能。

楼主:
多谢斑竹的大力支持!
真诚的希望各位大侠:用过Panaterm软件的和还在摸索当中的!踊跃加入软件讨论当中!对软件有什么不太清楚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大家会尽最大努力在第一时间内帮您解决困难的!
有需要该软件或是与PC机的连接图的同志请留下邮箱!我会在第一时间发送给大家的哦!

网友D:
利用panaterm软件去除共振点,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有点小的经验,大家交流一下:
1.如果发现有共振现象,先降低增益,到无振动发生;
2.一边用软件观察波形,一边提高增益,会看到波形中某频段有上升的趋势;
3.当上升的波形接近0dB时,可认为即将起振,将此频率设入陷波滤波器;
4.重新观测波形,看是否有好转。

网友E(2007-06-13):
我现在也急着在找panaterm软件的使用说明书。希望各位大虾,多多交流啊,提供宝贵意见啊!!

网友F:
是否可通过此软件改变伺服参数,下载参数

网友F:
忘了,pbc66910@163.com

网友E:
这个是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的通讯软件,不但可以修改伺服驱动器的任何参数,而且可以做一些动态实验...

网友D:
panaterm的使用说明书我已经放到自助资料库里了,应该过两天就能看到,可惜只有英文的。

网友G(2007-07-21):
是否通過panaterm裡面參數的設置後可以直接下載到驅動器中?

楼主:
可以直接对参数进行修改,而且特别的方便好用

网友H:
谁知道 这个软件的通讯协议啊 怎么向驱动器发送命令设置参数 我要另外 的自己的软件和电机驱动器通讯啊

网友H:
知道的人 跟我联系啊
msn:
wlecust06@hotmail.com

楼主:
按照连接图将伺服驱动与电脑的232口连接好后,运行软件根据提示就可以正常进行连接了哦!连接图以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I:
我的总是通讯不上,显示找不到通信端口,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谁有这个软件和说明书也给我发一份吧,chengli8000@sina.com.自助资料库是只有VIP才能下载吧,我下载不了。谢谢了阿

网友I:
楼主,帮忙给我发一下通讯软件和说明书吧,非常感谢阿!

网友J(2007-09-30):
松下所有型号的私服系统都通用这个《伺服软件Panaterm》吗?
如果是的话!那位大大发个给我!顺便附上说明书!先谢了!
black_manh@hotmail.com

网友I:
这个软件采样周期最长只有20秒左右阿?太短了,能延长时间吗?

网友D(2007-11-05):
to wlecust06
这个软件的通讯协议英文的比较小,我上传到自助资料库吧,过两天你自己上去找吧!我一部分是修改参数的举例

网友K(2008-03-17):
哪有这个软件呀?我想要一个有的朋友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liguidao@163.com

网友L(2009-09-19):
   我现有一台MSDA023A1A的松下伺服器,现需要有相应的设置软件,希望有这软件的朋友发一份给我,谢谢!s_yw1213@163.com

网友M:
研究松下的驱动器很久了,越是深入了解,越是觉得松下的东西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产品,包括驱动器,包括软件,包括通信协议,我想把自己的几点看法说一下,

1,驱动器的电流采样精度为10位,电流传感器也感觉是很普通的霍尔,PWM周期为125us,这样很难有高性能,高性能最好要到12位精度以上的精度,PWM周期要小,分辨率要高。

2,关于通讯协议的问题,刚好这段时间也在做这部分,包括pc端用户软件,驱动器通讯软件,也直接使用这个协议,感觉是这个协议太普通了,从仔细分析说明来看,驱动器软件中因该是每个字节都有接受中断,这样速度肯定上不去,另外可识别错误种类少,可能会影响使用可靠性。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提供的操作命令,功能少,几乎都是不太重要的功能,大致为参数读写操作,而真正重要的功能,例如对各个闭环控制下的重要参数的操作,一个都没有!原因可能是1,通信速度慢,2,可靠性低,不敢用于实时性强,可靠性要求高的操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组网通信就是闹着玩了!

网友M:
另外,那个用户软件也很一般,对于数据的频谱操作,例如,找共振点,看频率特性,因该是从驱动器采集数据,然后在PC端进行FFT分析,这样因为受限数据采集的周期,对分析的精度肯定有影响,除非驱动器内部存储了大量数据,然后发给PC,但从软件操作以及实际复杂性来看,应该没有这么做。总之,松下的东西与欧美的比,例如丹纳赫的,软硬件都有差距!

网友M:
高性能,高速,高可靠性的数字总线网络,是未来驱动器发展的最重要方向之一!

网友M:
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大陆工控研发实力若,基本的东西都做的不太好,更别提带点系统级的解决方案了,所以即使国内有先进的产品,恐怕到了系统级解决层次,只有求助于老外了!国内的工控太不成气候了。

网友N(2010-01-02):
哪位大侠给我一份panaterm软件/panaterm的使用说明书还有与PC机的连接图

我的邮箱是dracy@qq.com

网友K(2010-03-29):
有人知道兴胜电器的吗?QQ号990284449卖一个变频器给我是个坏的说坏的包退现在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以后千万要小心这家公司

网友O:
我之前发了份panaterm软件中文版被谁和谐了....呵呵.

QQ:21916859

网友P(2011-12-02):
兄弟你能帮发一分panaterm中文软件吗?2213678012@qq.com我已把你QQ加为好友了

网友Q(2012-03-20):
引用 网友R:
这个软件的通讯协议啊 怎么向驱动器发送命令设置参数 我要另外 的自己的软件和电机驱动器通讯啊

大哥你好,请问现在您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在等啊。。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这个软件的通讯协议啊 怎么向驱动器发送命令设置参数 我要另外 的自己的软件和电机驱动器通讯啊

网友S:
松下伺服软件那里可以买到,楼主有吗?知道的师傅说一下!!!!!!!!!!!13712512365

网友T:
对:徐洪亮关于松下伺服软件那里可以买到,楼主有吗?知道的师傅说一下!!!!!!!!!!!13712512365 内容的回复:

松下官网上有,免费下载~实在找不到,留下邮箱发给你一份~~~

网友U(2015-04-28):
我用PLC使电机运转,想用panaterm实现实时监控,能实现吗?应该如何操作?

求指导!

网友V(2018-03-08):
求求松下A4伺服调试软件1021116706@QQ.COM 谢。。。重谢

网友W(2023-07-22):
软件的帮助不就是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