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WINCC中有10进制转换16进制的函数吗?

楼主(2007-05-12):
请问:在WINCC中有10进制转换16进制的函数吗?请指教。本人想将在WINCC的输入输出域中获得的数据作为STEP7中的一个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结果发现当我在WINCC中输入100后,在STEP7的定时器的设定值会把它当成16进制数,变成了S5T#640MS,对于这种情况我该如何解决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直接使用WINCC的类型 转换功能就可以了,在变量管理器中建立。

网友B(2017-10-23):
请问,最后您是如何解决这个进制转换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