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转为星接有价值吗

楼主(2007-05-12):
开始时负荷重,用三角形接法,而后负荷逐渐减轻,为了节电,转为星接运转,这样做有价值吗?这样做真能节电吗?

网友A:
应该有价值,测测进线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B:
"负荷逐渐减轻,为了节电,转为星接运转,"

负荷轻,负载率低于30%时,可转为星接,提高运行功率因数,减小无功损耗。

网友C:
原来是这个样子,知道了,谢谢。

网友D:
能啊,改为Y接后每个绕组的电压降低了,电机的输出力矩也降低,如果能拖动负载,转速基本不变,那输出功率P=T*n也就降低了。

网友B:
“转速基本不变,那输出功率P=T*n也就降低了。”

1、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2、负载一定,输出功率一定,不管是Y接还是△接,转速和力矩一样;
3、Y接增加了电机绕组串联匝数N,降低电压,使电机磁通、厉磁电流减小;
4、等于降低了电机的功率,把大马拉小车改为小马拉小车,提高了功率因数、电机效率;

网友E:
转速稍有下降,下降的程度取决于负载的大小,负载愈大,速度下降就愈大。
电机的额定输出转矩也同时下降到原来的1/3。如果负载转矩大于电机(Y)的额定值,则电机速度将进一步下降,直到负载需要的转矩与电机(Y)可输出的转矩相平衡为止。如果始终不能平衡,则电机的速度将降为零。
提高了功率因素的前提是:负载功率必须低于电机(△)的额定值的40%以下。否则,负载功率愈接近电机(△)额定值,功率因素反而愈低。

网友B:
“负载功率必须低于电机(△)的额定值的30-40%以下” 这是改Y接的首要条件!负责就会烧电机!!!

网友B:
通俗的讲:
1、你有一台10KW、△接的电机,带3KW负载运行,你觉得“大马拉小车”,电机损耗大;
2、这时你将电机改作Y接,就等于把10KW电机换成3-4KW电机,带3KW负载运行,这样就变成“小马拉小车”,电机的功率因数高了,效率高了!
3、由于电机极数没变,所以转速没变;
4、又因为电机的输出转矩决定负载大小,同一负载所以电机输出转矩不变;

网友F:
如果是老总理解的话,就负责点,如果老总不理解,多做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