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供用电方面的高手指教

楼主(2007-05-12):
"单相完全接地:一相电压为零,两相升高为线电压。(电压为0的相为接地相)
单相不完全接地:一相电压降低但不到零,两相升高但不相等,其中一相可略超过线电压。(电压降低相为接地相。)
单相断线:        一相电压升高,不超过去时1.5U相,两相电压降低且相等, 不低于                                            0.866U相(电压升高相为断线相。)
两相断线:        一相电压降低,但不到零,两相电压升高且相等,不超过线电压(电压升高相为断线相。)
基频谐振:        一相电压降低,两相电压升高超过线电压
分频谐振:        三相同时升高
PT断线:        1、高压保险熔断:熔断相电压降低但不到零,非熔断相电压表现正常。
             2、低压保险熔断:熔断相电压降低至零,非熔断相电压表现正常。
1、如果保险有问题,电压不会升高。

2、如果非金属接地,会有一相电压降低。

3、如果两相接地,断路器早就动作了。如果是两相不完全接地,接地的两相电压也会降低
"

请问上面的这段话的说法是不是正确的,能不能详细的分析分析,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单相完全接地:一相电压为零,两相升高为线电压。(电压为0的相为接地相)”

在不接地系统中:
1、一相完全接地,该相对地电压为零,其它两相相线对地电压升高为线电压。
2、变压器中性点对地电压为落地相电压的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