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HITECH触摸屏怎样跟智能仪表通讯??

楼主(2007-05-12):
因为要准备明年的毕业论文,初学者请教个位大虾 .
HITECH触摸屏怎样跟智能仪表通讯??
设备种类里并没有该仪表的型号,该仪表支持485通讯并有通讯说明书. 不知道在HITECH触摸屏里怎么设置!!!!

网友A:
请问你的智能仪表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如果可以,那可以直接在ADP软件中选择modbus协议进行通讯。
如果智能仪表不支持modbus协议,那也可以在ADP中使用宏指令,根据智能仪表的通讯协议,用宏指令来定义串口和数据的读写。
有关宏指令的使用请到罗升公司网站下载:www.acepill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