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施耐德unity2.2的,程序在2.3中打开

楼主(2007-05-12):
请教如何将施耐德unity2.2的程序在2.3中打开.

网友A:
先在Unity 2.2中将源程序导出为*.XEF文件,然后再从Unity 2.3中导入即可。Unity 2.3是不能直接打开2.2版本的*.STU项目文件的,这一点在进行2.3的安装时已经有相关提示。

楼主:
我机子上没有2.2的软件只有2.3的不能向下兼容吗?

网友B:
二楼已经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