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ITECH系列触摸屏与PLC通讯连接

楼主(2007-05-12):
我刚接触该触摸屏,不知道HITECH系列触摸屏与PLC通讯怎么连接?急需!!!!!!

网友A:
找手册呀

网友B:
请问你的人机型号和PLC型号,因为与不同的PLC通讯,通讯线的连接方式不一样.你也可以打022-24891997-2081,他们就你的问题答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