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感应电压如何消除

楼主(2007-05-12):
我单位有新上一台机器,有一信号灯老亮,检查是由于感应电压所致,其感应电压有80V左右,此线用的还是屏蔽线,接地也没有问题。
请教各位,如何才能将此感应电压消除,让信号灯正常指示呢?

网友A:
问题有点含糊。屏蔽线也有单端接地和双端接地之分,不合适的接地也会产生感应电压。不知道你的电路情况如何,很难讲!

网友B:
距离远的话,最好用直流的

网友C:
信号灯工作电压是多少?在其两端并联泻放电阻试试.

网友D(2007-11-13):
在信号灯的两段加一只400V 1uF的电力电容即可!大概2元左右一只!
不解可来电共同探讨!
dgg007@163.com

网友E:
摇一下这根线对地绝缘,找这根电缆里芯线绝缘大的用,或者留一根芯线接控制火线,电缆另外一头全解开,量各芯线电压,找出电压较低者使用。半年前的帖子,那楼主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F:
“有一信号灯老亮,检查是由于感应电压所致,其感应电压有80V左右,此线用的还是屏蔽线,接地也没有问题。”
1、如果是灯的电源线感应的电压,信号灯的两根电源线应采用平行胶合线;
2、不能用单根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