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打不开,检测不到显示器,鼠标,键盘

楼主(2007-05-12):
我用的是研华的主板,底板,接上电源启动后,电脑风扇,硬盘,主板底板都能得电工作,但是不检测鼠标,键盘和显示器,这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急!急!急!

网友A(2007-07-17):
可能是BIOS有问题,我以前碰到过研华的,也是这样,你可以试试换个BIOS或重新烧一个。

网友B(2008-06-06):
BIOS,另外就是上述硬件的插口。可以联系研华的售后。

网友C(2008-09-06):
看看显卡和接口是否翻了?

网友D:
我的电脑也是这种问题,就是晚上杀毒后,早上关闭电脑,再次打开就像楼主说的那样了。换个BIOS或重新烧一个麻烦吗?

网友E(2011-09-25):
第一,看一下你的键盘鼠标有没有接反,

第二,如果是键盘鼠标接反了,恢复后再试,如果不是,那就清一下COMS,

网友F:
描述问题不清楚:

1、进行硬件检测了吗?

2、进入操作系统了吗?

3、屏幕黑屏还是什么显示?

网友G(2013-02-16):
BIOS恢复出厂值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