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焊机维修指导

楼主(2007-05-12):
 本人在汽车制造公司焊装分厂工作 公司现有几块KD2控制柜 控制主板坏了 我想把它们修复起来 但没有图纸和资料 请问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在论坛直接请教。谢谢帮忙~

网友A:
如果真的没有资料,也确实不好搞到资料.你就用最原始的办法来维修.
1.电阻:焊开一个引脚,测阻值.
2.电容:拆下,用数字电容表测容量.
3.二极管:焊下一个引脚,测是否击穿或短路.
4.稳压管和三端稳压器:用耐压测试仪测量稳压值.
5.可控硅:用万用表(指针式)测是否正常.
6.集成电路:能买到新的最好全换,除需要写程序的芯片和存储器外,都换,一般不会太贵.买不到的先不换.
7.三极管:用万用表测放大倍数基本可测出是否损坏.
8.变压器:测引脚是否导通或线间短路.
9.可调电阻:拆下测量,
只要确定是线路班故障,有良好的元件测试技能,修理好的把握性还是很高的.

楼主:
 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 集成块故障已排除 现在正用土办法一个个检查元件 很烦~今天搞了一整天才修好4块 郁闷中

网友B(2007-06-20):
如果有资料也给我一份,

网友C(2007-09-24):
如果有资料也给我一份

网友C(2007-10-29):
谁知道电焊机维修方面的网址啊,告诉一声!
 jiazhenjun777@162.com

网友D(2008-07-24):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资料也给我一份

450638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