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采集(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7-05-12):
我用vc编写一个把采集到的串口的2路脉冲信号(光栅的和光电编码器的)实时的显示在软件界面上,同时可以保存结果,不知道从何开始下手去编写(本人以前只是接触过C语言),希望这里有经验的同志们能给点建议和方法,或推荐一些资料!非常地感谢你们!(运控卡提供了2路编码器位置的获取函数,采集由运控卡那2路串口完成,如还需什么信息请大家提醒下,我现在也比较混乱)

网友A(2007-07-02):
www.telbridge.com

成工

0755-27832701

网友A: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是1997年成立的专注基于PC的动态信号测量产品的高科技公司。本公司长期致力于数据采集产品、动态信号测试仪器和工业电气控制系统的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是日本上市公司康泰克(CONTEC)在国内最早的授权代理。
      数据采集产品覆盖 PCI、USB、ISA、PCI104等总线,支持多种语言平台:与LabView无缝连接,支持多种调用方式;在MatLab中嵌入使用,直接驱动板卡进行信号采集,无需额外数据转换;VC语言提供全功能测试平台、示波器软件;在VB、LabWindows、C++Builder、Delphi等语言下也均能完成采集、显示、连续大容量存盘、数据回放、A/D精度测试等。
    嵌入式主板产品,可运行Linux、WinCE等嵌入式操作系统,并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各种功能组合的嵌入式主板。主要用于工业现场设备、工业测试设备、手持仪器仪表、遥控遥测RTU等。对于习惯使用VC,VB软件开发人员,无需掌握复杂的ARM嵌入式知识,只需通过类似的EVC,EVB开发环境就可完成产品开发,大大缩减开发周期。
      盒式工控机,工控一体机,平面显示器,是高端应用的首选平台。
      基于PCI,PC卡,USB,ISA的计数器/步进电机控制卡在运动控制方面有着大量的成功案例。
GPIB通讯卡涵概了连接装有GPIB规格通讯接口的测量器以及各种控制器。
CONTEC丰富的扩展单元,总线适配器,附件和线缆通过全系列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客户一站式服务。
通过压力、冲击振荡、电力、电子、噪声、超声等测试及从静态到高速动态过程的检测;实现各种动态信号的实时采集、数据处理与分析。

欢迎来人来电咨询,免费索取资料!

网友B:
读串口、显示、存盘。 进行这些操作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C:
呵,基础性的东西